七彩虹C.H81M V24A集成VGA不显

楼主(2023-12-27):
如题
七彩虹C.H81M V24A集成VGA不显
DVI和独立可以显示。
测量VGA的9脚没有5V.
拆掉VGA的两个ESD-AOZ8902CIL 后9脚也是没有5V 从DVI的14脚飞一条线过来好了。
装上ESD-AOZ8902CIL也是不显示。拆掉才显示·为啥?
不显示

网友:
钳位电路不良,不装就行了。

网友:
怎么加积分?

网友:
每天回帖能加积分?

网友(2024-03-02):
钳位电路防静电,静电损坏后保险电阻也烧了。找到保险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2024-06-23):
我也正在修 给点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