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3-12-27):
CPU供电问题,一张P67的某星主板,CPU供电出不来,目前我查了以下内容:
刷了主板bios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EN脚又1.1v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有5v的VCC
电源管理芯片有发出PWM信号,但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量到电压信号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换了两颗驱动芯片
换了所有VCORE的上下管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开机的时候也按压了桥,按压了CPU座,都不能出CPU供电,CPU上下管的控制级都没有电压,大家看看现在我还该干什么?

网友:
容易烧了CPU ,供电方面搞不好。

网友A:
当然还是PWM电路

网友B:
是否带核显?核显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带核显?核显电压正常不?

都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是PWM电路

请问怎么查呢?

网友:
查cpu的时钟、UNCOREPWRGOOD、SVID的3个信号,都正常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周围电阻看看

网友:
你要确定换的芯片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