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不触发,无公共点电压.求大佬帮看下

楼主(2023-12-28):
有尝试更换过EC,还是同样的情况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A:
EC为什么会发出低电平呢?应该查查EC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为什么会发出低电平呢?应该查查EC的条件

图三就是EC的供电始终复位基准电压

网友:
已解决换EC故障修复,EC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