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的板子。

楼主(2023-12-28):
华硕h81m-d的板子。所有电都正常。cpu电也有,复位也出了,就是不亮机,重刷了bios也不亮。下一步该往哪查?

网友:
时钟有没有,换个视频接口。

网友:
时钟肯定有啊。视频接口换过了,插独显也弄过。我量了bios芯片,开机没波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读bios,桥坏了?

网友A:
VCCGT 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GT 电压有没有?

这板子好像没有单独的核显供电。

网友:
就是所有电压都出,但是摸cpu只是温热,应该是没有出真正的核心供电,vid没有读取。这出在哪个环节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