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显卡网驰 GTX1050Ti-4GD5无显存供电维修一列

楼主(2023-12-28):
接到一张显卡  故障开机无显示
型号网驰 GTX1050Ti-4GD5

打了下几个电感的对地值无短路
把显卡插到主板上上电测试各路电感电压

发现出显存电压1.35V没产生外 其他电压均以产生
此显卡显存供电芯片型号up1529q

检测up1529q第3脚到地的电阻已经开路

拆掉第3脚的电阻直接飞线到GND
上电测试仍无电压,查论坛网友有用RT8120A代换经验

找来图纸对比,可以尝试代换

代换后电压产生

显卡亮机,进系统运行3DMark测试正常,到此显卡修复

网友A:
厉害了,请问这个芯片代换一般在什么地方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请问这个芯片代换一般在什么地方能查到

咱们论坛上
搜一搜

网友:
网驰是什么显卡

H0H

网友:
不用怀疑就是杂牌

网友B:
没看到UP1529q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UP1529q在哪里呀

第4张图U506

网友C:
楼主,图纸哪来的?

网友D:
小白很厉害了,像我这样的都不会哦

网友:
七彩虹专供网吧的低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很厉害了,像我这样的都不会哦

多修机器慢慢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纸哪来的?

从网上找的芯片图 没有对应图纸

网友:
七彩虹 网驰 网吧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