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D751P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12-28):
外星人LA-D751P 不过保护隔离,机器是进水导致的充电芯片进水,更换BQ24780S后 19V公共点不导通。。。。求思路
芯片
充电芯片
进水
充电

网友:
找进水腐蚀的地方吧,电阻表面看着没问题,其实地下早就腐蚀了,弄下来看看

网友:
还是进水那一块问题

网友:
进水机子有时很麻烦,把进水的全部排查起来是个啰嗦活路。

网友:
修好了 是6角电阻腐蚀了。。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修过 是6角一个电阻一边腐蚀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