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1.2v电压没有哪里坏

楼主(2023-12-28):
已经更换pum1 故障依旧,没1.2v。附见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A-K321P (1).pdf

网友:
+1.2VP没有短路吧   12脚vddp 有5v吗 11脚vdd  9脚ton电压也正常吗  8 7脚是开启有电压吗

网友:
先查RT8207的开启条件,如 12脚vddp,11脚vdd ,9脚ton, 7  8脚的S3  S5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