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G16 7620

楼主(2023-12-28):
LA-L659P 进水掉件,有修过的麻烦拍张照片45495
求助
进水
DELL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都有,可以对照补。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 图不是很清晰 可以看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嗯,谢谢,和我的这台一样,边上的电阻换了不少,更换了81270 5脚的1K,IC81552 8脚的1M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