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T220闪屏

楼主(2023-12-28):
买了几块显卡练手,有一块盈通GT220,发现闪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哪位大佬能给点思路。就是屏幕一黑一亮。我测量接口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供电没问题,会不会是显存模块脱了,或者gpu脱落,老9系,老100系,老200系都有脱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没问题,会不会是显存模块脱了,或者gpu脱落,老9系,老100系,老200系都有脱焊的问题

虚焊不是不显示吗?我这个是能显示,就是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