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A_EC_EN SLP_SUS#这两个信号

楼主(2023-12-28):
个人的一点理解和经验总结

收到一台战神z8 3060开机没反应  按开机键后5v电感出来一下就掉  电流上到0.1A 摸南桥发热  我还以为是南桥挂了还是ec啥的引起触发不上电

查条件的时候发现南桥1v  都没有   那就奇怪了 既然没供电 为什么发热

测量南桥电感阻值40正常 测量3v线性阻值正常

我差点直接撸南桥

但是想了想先按供电不出修一下  南桥1v供电开启是1.8vpg来的  测量1.8v没出来 接着测量1.8v开启是VA_EC_EN 开启的

这个信号从ec发出 来论坛搜了下 发现没人 讲这个信号

随便找了个蓝天的电路图对照发现  这个VA_EC_EN一定程度上就是SLP_SUS#

废话不多说  我这个机子症状是因为1.8的boot电容被撞没了导致1.8不输出 导致没有后续电压

网友:
我去我刚刚看了下  原来是按默认排序没有 按发表时间有

网友:
搞不懂,,,不同的主板,信号意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