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enbook 14 1260p和13700h的ec程序坏了

楼主(2023-12-28):
手里又两台zenbook14 一台1260p一台13700h 下面是ec 型号但是没有料板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找下这个ec型号能不能重新写下程序
一台板号NB5936_MB_V3
一台板号NB6371A_MB_V2

网友:
清除了,自动从主bios读取吗

网友A:
直接换新的,华硕的并不带程序,每次上电从主bios里面下载运行的。万一买到有内置了程序的EC,用ITE编程器工具清空以后会在下次上电自动从主BIOS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的,华硕的并不带程序,每次上电从主bios里面下载运行的。万一买到有内置了程序的EC,用ITE编程器工具清空以后会在下次上电自动从主BIOS加载。

好的,我试试先,再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