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820-00840 A1708有升压无公共点电压小修

楼主(2023-12-28):
1、接机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插入无公共点电压。

2、USBC_XB_CC1  CC2参数正常

3、PP20V_USBC_XB_VBUS有20V,无公共点那就只有找充电电路原因了。

4、PP3V3_G3H_VR有3.3V,SMC_BC_ACOK为0V。

5、U7000的TBA_AUX_DET电压0.6V就是故障点,20V分压正常是4.9V,R7015/R7016这个小电阻750K的容易变质,只有按比例在料板找到300K和100K电阻换之,TBA_AUX_DET恢复正常4.9V。

6、结果如下图

     大阻值电阻变质引发的分压失效又一个实例,供大家分享!

网友A:
好帖子必须评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必须评分支持

偶有所得

网友:
据说这款机器的毛病很多

网友B:
都是点位图啊!愣是看的懵圈,您怎么招也得把原理图整上啊!分析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点位图啊!愣是看的懵圈,您怎么招也得把原理图整上啊!分析了个寂寞。

言之有理!

网友:
还有一点补充的,电阻变质加焊后参数恢复正常,但过不来多久一定会返修的,所以必须要换掉变质电阻,以免后患。

网友:
又见苹果机,点赞

网友:
很厉害哦,我都不会修理笔记本电脑,

网友:
我发现只要接电源就有问题的,好多都是分压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思路清晰,分析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面临行业危机,,马上又是一个春天到来。大家来年更好!!!

网友:
小修,也就是按时序找故障点,论坛没有类似帖子,所以标明测试点供大家参考,不用连篇累牍

网友:
看的懂和自然懂  我很多都修好后才想起来发贴子  照样是文字+点位描述   别想着照张图片给你标出来换哪  重要的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电脑都国产了,别人的系统加几个窗口美其名曰神州从300元卖到3K加。只能说GCD钱多。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一看就懂。。。

网友D:
今天接一台A1932,不但不升压,接口5V还有规律的循环跳变,等CD3215C00到货换了再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接一台A1932,不但不升压,接口5V还有规律的循环跳变,等CD3215C00到货换了再给个结果。

走了弯路,也是检测不仔细,结果是PP1V8_SLPS2R滤波电容C7843短路造成接口只有5V波动保护了。

这款笔记本还有一个注意点,电池失效会造成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再来台NM-C911的Y7000P 2060显卡、U是I7 10875H的拯救者,不开机,拆机测量全板电感,公共点和显存供电电感短路,先把一路供电上管拆下解决了公共点短路,断开电感1.2烧机,六代显存1.2供电,热成像测半天找不出来哪里发热,只能是拆了,联想灌黑胶的拆核心我不怵。怵的是显存,以为六颗里有好的,先拆的核心,因为有BGA吗,核心拆下再测还是短路,直接BGA全拆了,再测不短路了,把核心拖平打显存供电点发现有35的二极体值,没短路,依次测六颗显存,都是挂的,订了六颗显存,核心植球重新装回,开机测试鼠标右键里英伟达控制面板已出现,一通测试下后装好收工

网友:
哥你这个有没有换显存供电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