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THINKPAD E490无法安装系统,请教刷BIOS问题

楼主(2023-12-28):
我的一台联想THINKPAD E490,关机后第二天无法开机进系统,多次重装WIN10系统,总是在开机进入WIN10 四个小方格后就自动关机,三次开机后,可以选择进入安全模式。BIOS设置检查调整过,更换过固态硬盘(只有1块硬盘)、内存条,多次重装系统,故障依旧,同时发现电池被锁住了只能用适配器供电(之前电池充放电、使用均正常,测量电池接口端子没电压,剖开电池外包装塑料测量三块锂电池都有4V左右电压而无输出)。通过软件检查各硬件基本正常,怀疑BIOS有问题。在官网上下载到windows版和光驱版的BIOS,windows版的在安全模式下运行不了,用U盘虚拟了一个光驱用光驱版,提示电池电量不足不能用。请问一:大家碰到过此类问题么?请问二:我看到论坛里面发的都是BIN格式的BIOS文件,是不是在纯DOS引导下使用?该用什么工具软件来刷BIOS?(识别是LENOVO的BIOS,不知道用哪个厂家的工具软件)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用WIN10镜像无法安装,下载了多个安装均不能顺利进入系统(进入WIN10 四个小方格后就自动关机),在“MSDN我告诉你”下载了安装版,安装后可以正常运行。网购了一块电池,充满电后在WINDOWS界面成功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