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华硕p8h61-m

楼主(2023-12-29):
求助各位大师,华硕p8h61-m-plus主板开机进不了系统,进bios显示5v电压升高,芯片型号是nct5579D,万能表找到5v的2个电阻和12v的电阻1个,5v电阻的阻值是7.5千欧和7.3千欧。12v的阻值是1.5千欧,后面的2个脚无电阻,2脚的阻值是0.8千欧。是这5v的电阻损坏导致的5v电压升高吗

网友A:
这种找图纸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找图纸修一下就好了

不好找,没找到图纸,看了好多大师的教程,应该是5v进io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找,没找到图纸,看了好多大师的教程,应该是5v进io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

。。。。。华硕的图纸是最多最全的了,你都没那些软件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图纸是最多最全的了,你都没那些软件

大师,都有些什么软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图纸是最多最全的了,你都没那些软件

这个是70收来的二手的主机,收来开不了机,检查了一圈后发现硬盘坏了,更换了硬盘重装了系统,可以开机使用了,本来还想着买个2500的cpu换上的,没几天抛锚了,找下图纸和点位图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70收来的二手的主机,收来开不了机,检查了一圈后发现硬盘坏了,更换了硬盘重装了系统,可以开机使用了,本来还想着买个2500的cpu换上的,没几天抛锚了,找下图纸和点位图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一个10k,一个40.2k,这种电阻你在电路上测量是不准的,要拆下来测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0k,一个40.2k,这种电阻你在电路上测量是不准的,要拆下来测才准。

好的,我拆下来测量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10k,一个40.2k,这种电阻你在电路上测量是不准的,要拆下来测才准。

你好,这个电阻拆下来测量了一下,r19,40.2k的,现在是36.2k
10k的是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