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13-7370电池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12-29):
   遇到一台戴尔13-7370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电量显示0,刚开机显示充电,但是电脑电量一直为零,拔电电脑关机,询问机主说是电脑冻了一夜变成这样,之前电脑也摔过一次,拆机测电池电压,输出为0,拆下电池测量电芯电压为13V多,属于满电状态,心想应该是保护板锁死了,电芯是好的,准备放弃维修,让客户换新电池吧。
  但是又一想,电脑识别电池电量是0,电池保护板认为电池是满电,肯定拒绝让电脑给电池充电,我何不给电芯电量放空,再用电脑给电池充电,这样是否能解决这个故障呢?
  13V多的电压我给他电芯上接了一个12V的显示器用来消耗电量,2个小时后电池电压到了11V,我把电芯上焊的线去掉,连接好电脑开始充电,电脑显示电量3%,我一看有希望,继续充了2个多小时,电量满了,使用一切正常,算是修复成功,下次同行们遇到这样的故障,不一定非要给电芯充电激活,可以试试放电再充电,或许还能把电池救回来。

网友:
好方法,我的戴尔7055也是这样

网友:
好办法,思路很重要。

网友:
又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网友:
真是学无止境,处处都是学问。

网友:
这文章可以。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紫薯布丁

网友:
好办法,思路很重要

网友:
希望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这到真是个办法 一般都是直接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