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r-wai9 dah98mmb8d0 不升压

楼主(2023-12-29):
华为nbr-wai9  板号dah98mmb8d0 rev d hf  不升压 通电只有5V 换了type-c接头,4G开头的升压芯片,还有人说换RT9048的也换了没用,主板测量没有短路,搜索论坛看很多都不升压的 都没有说怎么修好的,这板子CPU爱坏,难道CPU坏也会不升压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cc vbus电压都在跳,就是升不起来。感觉有短路,可测了一圈也没找到。不知道直接给充电芯片前端检流电阻加个20v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cc vbus电压都在跳,就是升不起来。感觉有短路,可测了一圈也没找到。不知道直接给充电芯片前 ...

用不了
20V被拉低到5V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
20V被拉低到5V

某人说拆个P管,也没有说拆哪个,短接

网友(2024-10-08):
主板测量没有短路,搜索论坛看很多都不升压的 都没有说怎么修好的。我现在也有台亦修不好

网友:
本来好好的。我刷了个BIOS不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