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12V30A 集中供电 UC3845不起振求助

楼主(2023-12-29):
如题:UC3845不起振求助,启动电阻正常。电容正常,直接加9.7V电压UC3845的7脚,8脚基准有5V,4脚有1.9V锯齿波,1脚6.2V,2脚2.1V,3脚4.9V,6脚没有输出电压,后来发现一个3极管C1384,跟一个二极管有问题。更换后还是不起振,3脚还是高电压。

网友A:
故障现象也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B:
测一下6脚输出电压和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也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不好意思,这个电源是通电,有320V。没有电压输出。电源是绿电集中电源12V,3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6脚输出电压和波形。。。。。。。。。。。。。

好的,谢谢。回头我测试下。最近一忙,又闲置一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个电源是通电,有320V。没有电压输出。电源是绿电集中电源12V,30A。

这种电源得带负载才能工作的!空载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得带负载才能工作的!空载不输出。

不是吧。不输出起码得亮绿灯啊。

网友:
查下启动电阻?

网友D:
三脚应该是电流检测脚吧,不应该那么高。可以查一下检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脚应该是电流检测脚吧,不应该那么高。可以查一下检流电阻

嗯,我都是这样认为

网友B(2024-01-28):
引用 网友C:
嗯,我都是这样认为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

最近忙着装监控,放一边,有空再看,问题应该就是电流检测脚,跑电路。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供电满足的情况下,不起振最好还是换个芯片试试,有些故障是软故障来的。
如有电路图的话,会好说明问题。

网友:
保护电路启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