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显卡降频求助

楼主(2023-12-29):
在gpu-z中显示GPU芯片功耗522W,电源功率检测过大引起降频,检测芯片是NCP45495,没有分析出来是哪些引脚引起,哪位大神帮分析一下!

网友:
图为芯片参考图,没有找到此机的图纸,板号:bm5104 ver1.5

网友:
我之前的也没有修好,我换的45495还有123456链接的电阻,最后没修好,你可以测量一下这几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