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天选1进水笔记本清洗后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23-12-29):
工地上的客户拿来一台天选1 17寸笔记本FA706(板号是DABKXMMBAD0),说是进水了,让给看看什么问题,然后报价维修,拆后壳拆下主板来发现水渍已经完全干了,先正面测了通阻值无大问题,由于是键盘处进水的,主板反面的痕迹比较多,先整板清洗后,该加焊的加焊,倒也没看到明显的腐蚀掉件,直接上电看看了,裸板竟然能开机,接屏幕看看吧,亮机以后进BIOS画面了,以为这就好了,装上硬盘直接进系统了,但是还没进去就掉电重启了,重启几次后再不上电了。以为是BIOS问题导致的,直接官网下载一个,分离最新316版本的刷进去,结果还是一个样,不用想了主板肯定还有问题,拆掉硬盘后进BIOS,看到CPU温度竟然高达95度,过不了两分钟在BIOS画面也会重启,最后不上电,清洗主板的时候没有把EC摘下重植,看BIOS画面里CPU温度误报,估计EC下面也有进水,摘下重植后再次进BIOS,CPU温度已经显示正常的30度左右了,掉电重启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再次开机可调上的电流光进BIOS都显示有近5A,这电流明显不对啊,顺手摸了下散热器,发现显卡的五相核心供电散热片处巨烫,热成像看了下160度,拆掉散热器,示波器打五个电感的前端都有正常工作,后端直接用万能表量的0.89V,这电压不对啊 ,1660TI显卡的核心供电满载才会跑0.81,怎么高这么多,怪不得电感都不堪重负了,先看下这个机器显卡不工作会不会掉电吧 ,我选择把PR524这个检流电阻给他挪开, 上电电流可以跑到1.2左右,大小写键盘能亮,也能关机了,也不会掉电,那问题就很明显了 就是显卡这一块的问题,拆下主板来准备研究下显卡核心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一看图纸竟然是熟悉的MPS2886A,能引起供电变高的原因也不外乎是FB,基准这些,在MPS这个芯片上还有一个22脚分压检测,拿起放大镜再细细检查一遍,元凶出现了, 上拉的24K竟然量不到19V电压,华硕用的竟然还是0201规格的电阻,上哪去找这么小的电阻,苹果料板上都没有,这种组合算了半天感觉都不好处理,电阻本里找了个22K+2K的0402的串上去搞定了分压电路, ,再次上电测量核心电压已经恢复成了正常的0.72V,手摸也只有正常的温度了,全部装机测试,掉电问题已经完美解决,最后把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传上来

FA706IU官方最新版.316

网友A:
请问一下  官方下载的BIOS处理处理

搞不懂    我一天天的在论坛找BIOS也好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官方下载的BIOS处理处理搞不懂    我一天天的在论坛找BIOS也好累

嘿嘿  我也是花钱学的  这个我就不分享了

网友C:
检19V也会影响NVVDD电压,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19V也会影响NVVDD电压,有点想不明白

看下这个图,数据手册里的  串联分联检测会影响芯片内部的频率设定,不正常芯片会减少或者加大外部场管的导通频率,

2.8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图,数据手册里的  串联分联检测会影响芯片内部的频率设定,不正常芯片会减少或者加大外部场管的 ...

数据手册里有图 标的挺清楚了 22脚串联分压其实就是这个芯片的FB反馈脚,只不过不是FB而已,这个脚位直接连接到了电感的后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里有图 标的挺清楚了 22脚串联分压其实就是这个芯片的FB反馈脚,只不过不是FB而已,这个脚位直接连 ...

非常感谢,刚把数据手册看了下,的确这个会影响PWM的Ton,总算明白了,不然下次碰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不会往输入分压电阻方面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我也是花钱学的  这个我就不分享了

花多少钱 我也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官方下载的BIOS处理处理搞不懂    我一天天的在论坛找BIOS也好累

迅维网校有视频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显微镜更有好用,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分压检测电阻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分析到位

网友:
这个真的牛逼了  电压高了0.08就发现了破绽

网友:
这个故障经典

网友:
一个电阻   高手

网友(2024-10-30):
技术不错,很丝滑的就被你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