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PD快充的诱骗器有什么用。

楼主(2023-12-29):
有台联想的 yoga14 2021款的,是trypc口的,用可调电源20v接c口线的正负,直接给主板供电20v,主板不能开机,用原装的充电器就可以正常开机和充电,这类笔记本电脑是不是必须得用诱骗器才能给主板供电??我看诱骗器输出,不也就正负吗?和可调电源应该没差距吧。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A:
PD芯片通过CC数据总线通讯以后才能升压,开始一般是5V,充电器和PD芯片通讯后才会升压到20V。诱骗器还有CC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芯片通过CC数据总线通讯以后才能升压,开始一般是5V,充电器和PD芯片通讯后才会升压到20V。诱骗器还有CC ...

直接输出正负,主板不能开机的吧??必须得有cc数据才能让主板正常识别触发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输出正负,主板不能开机的吧??必须得有cc数据才能让主板正常识别触发开机?

诱骗器是诱骗适配器输出20V给主板,直接接20v可能就要换主板的充电接口和适配器了。通讯是诱骗器和适配器之间的通讯,通讯完成后适配器输出20V给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