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80主板T480主板原来

楼主(2023-12-29):
联想T480主板
T480主板 原来是CPU短路的,换了CPU后 ,发现不触发

待机 3  5v都没有。vsys只有7.5v。并且慢慢降低到3.9v。

更换pu101,没有任何变化。更换pq101,pq102之后,还是一样。

后来测量u101工作条件的时候 ,发现d64的电压没有。
图纸,发现与d57连接的,拆d57,发现已经有一脚断裂。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A:
这种机器坏CPU可以报废了。换CPU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坏CPU可以报废了。换CPU不划算

这种坏板我有好几个 CPU都是好的 ,不换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坏板我有好几个 CPU都是好的 ,不换干嘛

主板350,换CPU成本都差不多300.一个不小心买到坏的CPU就亏大了。只是觉得不划算,当然如果自己有CPU当然也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