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5490 板号IPCML-cl 待机0.015不触发维修 附全板电压对地值图

楼主(2023-12-29):
如上主角戴尔24-5490

插电 0.015 拆开 COMS电池扣掉也不自动触发

打开鑫智造搜下居然有图纸 量了电感有3V LDO 5V LDO 3P3VA
没有+5VSB 对地400多  BIOS第8角也没电压 查图纸 需要+5VSB上拉做为开启信号
回头查 PSU1A RT6575BGQW  6角EN2 有高电平 但20角EN1 无高电平

EN1 开启信号是 SLP_SUS#  对地也不短路 如何让SLP_SUS#为高电平呢
图纸第2业有个时序图 有些也不准确 但总比没有好

根据时序图想让SLP_SUS#为高 U内桥需收到DSW_PWROK 量了没有 追

SQ2 B级为高 C级居然还有1v多电 换 SQ3也一起换了 避免返修
换完之后 SQ3 B级 为低 SQ3截止  SU2门级反向逻辑芯片第1角经+3P3VA上拉
就有3.3V 在经SU2内部反转6角 3角为0V  又反转一次4角 DSW_PWROK就有高电平了
+5VSB 也有了 这时候主板已经自动上电

装机 亮机 送走

网友A:
楼主这个字体颜色看着有点费眼睛

网友:
捉到一个女大神

网友:
这小胖手,应该是个小妹妹

网友:
楼主厉害,根据原理步步为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字体颜色看着有点费眼睛

本来全是蓝字  发表时 就自动变绿了 难道预示着什么

网友:
技术强,思路清晰,抓着时序一路查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5VSB产生以后,EN1是持续的高电平做上拉吗?

网友:
妹子大神,技术强劲。

网友B:
头一次见女技术员,老衲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女技术员,老衲落后了

同学人家是纯爷们 那个是拙荆

网友:
我这个是天冷不开机,不知道 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上个月我修到一台  风枪扫一下sq2就可以开机   两个三极管我都换过放凉了照样不开机  最后把电阻换掉才解决天冷不开机的问题 这俩电阻需要自行计算下分压比例  换其他匹配的电阻上去可以解决温度低不开机

网友:
学习到了,这主楼实力强悍,佩服佩服

网友(2024-03-16):
去年也修到过这个,是个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