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部分绿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30):
部分绿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对应上面的绑定IC坏了,要专业修屏的才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对应上面的绑定IC坏了,要专业修屏的才可以换。

6我还以为是背光灯问题

网友:
TAB COF坏了

网友:
但是绿色部分里面还是能看见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