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23-12-30):
华硕dh5900v电脑关机后风扇一直转且指示灯还亮,屏幕已经灭了,恒流源显示2.040左右的电流,必须按电源键才能强行关机,进pe关机也是一样,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或思路,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吧

网友A:
明显是电源电路有问题,先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电源电路有问题,先查电源。

已经解决了,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B:
首先刷BIOS,不行再查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刷BIOS,不行再查电源管理。

问题已经解决了,刷个bios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