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lusREV1.01

楼主(2023-12-30):
h61-m plus REV1.01的电路图点位图有吗

网友A:
既然来了这个网站,就要会搜索,懒人是找不到饭吃的。

网友B:
这板子也太老了,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也太老了,不值得维修了,

70块带收来的,发现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硬盘可以用了,没用几天玩了下暗黑破坏神2,游戏界面花屏了一次,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可以进bios.显示5v电压变成了7.9v红色的呢,看了下别的大师的维修思路,发现这个问题是通病,大概确定是5v进io的分压电阻出问题了,所以想找个图纸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顺便练下手,这个板现在这个状况也没有其它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来了这个网站,就要会搜索,懒人是找不到饭吃的。

找了几个这种系列的图纸,下载打开发现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来了这个网站,就要会搜索,懒人是找不到饭吃的。

找到了几个同系列的图纸,打开发现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