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40 G4 版号6050A2854301-MB-A01有可能是通病维修

楼主(2023-12-30):
机型:HP EliteBook 840 G4版号:6050A2854301-MB-A01

目前维修到两台,一台故障是电压不过电源保护隔离管,更换U6000充电芯片解决。
另一台是拔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上电,一切正常;然后按开关键关机,就开不了机,开机灯会反复闪烁,电流上不去,只有0.03A多,换掉U6000充电,修复故障,机器正常。
两台故障不同,故障点都是出在充电芯片BQ24780S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有修到同样机型、同样故障点的同行可以留个言做个统计。

网友(2024-03-08):
刚好路过,学会了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