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GA-Z87P-D3-R1.0和P85-D3一样的毛病,都是一转 ...
请教技嘉GA-Z87P-D3-R1.0和P85-D3一样的毛病,都是一转一停反复重启

楼主(2023-12-30):
请教技嘉GA-Z87P-D3-R1.0和P85-D3两个大板结构一样,毛病都一样,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连cpurst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一转一停,反复重启,刷过bios,拆过串口芯片,连io都被我换过了。按时序cpurst应该是最后一部了啊,怎么就是不跑码呢,求大侠指点。
cpu
芯片
重启

网友:
用pos卡看一下 应该卡在什么部位 一卡就循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