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ET接电源2.06不知道对不对 惠普战99 TPN-Q229高清图片

楼主(2023-12-30):
ACDET接电源2.06不知道对不对,哪位有主板帮你测试一下,谢谢,接电源白灯不亮,不触发
惠普战99 TPN-Q229高清图片

网友:
没有图纸吗,找一下

网友A:
不对 低了。图纸上显示是2.4V 但是按电阻分压公式计算出来是2.7V左右 ,可能和输入电压高低有点差异,但是你的2.0几肯定是低的 建议更换分压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低了。图纸上显示是2.4V 但是按电阻分压公式计算出来是2.7V左右 ,可能和输入电压高低有点差异,但是 ...

知道为什么图纸是标注2.4V了  是最低电压VAC大于17.185V 2.4V是最低要求 适配器电压17.185V是最低要求 按17.185V算出来就是2.4V,就是说ACdet不得低于2.4V

网友:
大图,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