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QDI P6V693A主板维修

楼主(2023-12-30):
    一转眼,很快一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回顾2023年,学到很多知识,也修了很多板子。今年的最后一帖,就拿这个奇葩的古董来说说吧,它的故障比较特殊。

板子如图,到手后先测量一下各个供电有无短路,看起来都没问题,就上电,发现不触发
然后有个待机的小管子坏了,由于没有同型号,就飞线接了一个

然后3.3V待机就有了,主板也可以正常触发了,但是。。。CPU供电没有
然后查了一下CPU供电的条件,发现EN信号正常,PWRGD为0.4V,拆掉CPU供电芯片后,PWRGD正常了,说明是芯片本身拉低的
所以就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后竟然还是不出CPU供电
然后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发现这个3脚的电阻很奇怪,原板是一个6.8K的,但是图纸上却没标,难道拆掉它就行了?
然后拆掉它以后,CPU供电就出来了!!
但是,不跑码!!!!
测量BIOS芯片的片选没有波形,于是干南桥!!

我换的这个桥肯定是好的,但是依然不跑码,然后就干掉SIO芯片吧,因为SIO芯片和BIOS是接一起的,都走的ISA总线
但是换了SIO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而拆下来原机的南桥和SIO都可以在别的板子上正常跑码点亮

所以,我现在开始怀疑北桥了!!然后我就打了一下内存所有数据线的阻值,发现全都正常,所以北桥没有开焊
然后也仔细观察了一下诊断卡的FRAME灯,在复位的时候,是正常闪烁的
而且,这个板子的时钟芯片也是正常的,PCI和ISA的时钟都有,CPU的时钟和复位都有。难道是CPU座子坏了??PGA370的座子也能坏???

于是我就用BGA把这个PGA370的座子拆下来了

看板子的焊盘 和 座子都挺好的??但是我还不死心,于是我就把座子里面拆开了

竟然座子里面的好几个数据线的铜片全断了???!!!!
这究竟是怎么坏的??能坏道里面去,外观还完好无损。。。。。

于是,订了全新的座子,准备换上

换好以后,装上CPU测试一下

成功点亮!!
顺便再做个系统,烤机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不稳定的问题

一切正常!!

至此这个古董主板终于修好了,做梦也想不到,PGA370的座子还能坏,而且,外观完全看不出来。。。
这里上传一下这个机器的2种BIOS,一个是QDI原厂的,一个是国内联想的,都能点亮它,再补充一张刷联想BIOS的亮机图

都看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麻烦给点个赞 加个分吧  多谢了
在次祝各位元旦快乐!! 新年快乐!!

联想的BIOS

QDI原厂的BIOS

网友:
这主板毕竟二十几年了,就像人一样,老了之后身体各种毛病都出来了。

网友:
socket 370 哈哈,非常的古老

网友A:
想知道修好后,电脑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修好后,电脑干什么用的?

工控机用吧

网友:
技术好,这么大的工程

网友:
这主板的确太老了。

网友:
这个能收多少

网友:
这个比修新主板挣钱

网友:
370的底座坏,我没有碰到过,少见,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高手高手高高手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关键是还有配件可以买得到

网友:
威盛vt693,比intel更好的性价比。人生第一台机主板,赛扬处理器阿波罗RAGE128 显卡 。在阿宝找爷叔的那个年代, 怀念,顶强大的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还有耐心

网友:
这种板子修来意义不大,只能拿来水贴用了

网友(2024-04-05):
楼主有QDI联想P6V693A Advance5/133主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技术真是杠杠的,牛

网友:
哈哈,我这还有几个Socket370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