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tx板 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3-12-30):
二修的h81 itx板 。查rtc电压没有 查着查着看到这个管 被潜修换过 标注LF的芝麻官 比一般的芝麻
三极管
稍大点 按经验 供电用的 但不知这个管是什么类型
ITX

网友:
应该是2SC4154,供参考

网友:
潜修估计是随意找的管子换上 已知1脚3.3v 2脚0v 另一端通往rtc的双二极管。 这会是什么类型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