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笔记本显存供电击穿 更换核心和显存后报错43

楼主(2023-12-30):
机械革命 umi Pro 3  i7-10 代 3060 显卡    机器进水 导致 显存供电 击穿  更换 供电芯片后  进入桌面会黑屏  禁用独显后可以正常进桌面   更换核心后mats测试 显存全部报错 如下图 后又更换所有显存  故障依旧     显存配置电阻查过正常  BIOS没有找到。

网友:
全套干完就好了

网友A:
换的核心是确保好的吗

网友B:
核心换了两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核心是确保好的吗

换了两个核心一样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水很深,芯片很难保证没有问题,你买的核心是拆机的吗?

网友:
1测下显存供电芯片Vsens分压电阻  2 测试下显存阻值看下是否正常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换了两个一样

全套,核心,显存
还要能保证你的核心显存是好的,现在市场上很多核心能显示,代码43的,没有靠谱的渠道,修起来很累

网友:
两个核心是同一家买的吗?

网友:
核心还换个什么劲,3070的要一千二左右,加上维修费,风险也很大

网友:
这种机子看着头的痛  维修成本太大了

网友:
供电没啥问题的话,估计是核心不行

网友:
这就是维修中遇到最尴尬的事儿,赔钱都赚不到吆喝,哎。

网友:
退机保平安

网友:
直接换板子~挣个手工费就好了

网友:
核心和显存确定没问题就看看显卡的bios

网友:
核心没焊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弄好了吗最后。

网友:
费这么大劲白忙活  维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辛苦!

确保供电、PG正常?

网友:
核心不是供电造成短路不要轻易更换。

网友(2024-01-30):
显卡没有焊好

网友:
焊接没有问题   拆下来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