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ET接电源2.06不知道对不对 附惠普战99 TPN-Q229高清 ...
ACDET接电源2.06不知道对不对 附惠普战99 TPN-Q229高清图片

楼主(2023-12-30):
哪位大佬有有主板帮忙测下,谢谢,这两个电阻阻值是,430k 49.9k分压出来就是2.06不触发,电源灯不亮,3.3v有,主电压19.9也过来了
不触发
window
惠普
高清图

网友:
bios芯片坏了,换新的能触发了,cpu都重置两次,cpu都差点干废了,这芯片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不知道这个2.06对不对,换了几个电阻变成2.6了

网友:
就是2.06没错,现在故障不跑码,电流0.5左右

网友:
换电阻后,电压2.6就可以用可调电源开机,2.06可调电源来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