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5491不开机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23-12-30):
接同行一台DELL一体机,型号为Insprion 24-5491,故障现象为上电不触发,报价留机!拆开后盖,看着挺新,量待机3V正常,5V没有量(这为后面返修留下伏笔),先刷BIOS,刷完BIOS后再上电,反复重启几次后亮机!这是捡钱的节奏啊!结果拨掉电源线放在那里,1小时后再上电,故障又出现了!风枪吹一下BIOS,再上电就又好了!仔细测量发现,待机5V在故障时没有出来,加热BIOS后再上电5V就出来了。故障时BIOS供电+3P3VSB也没有。查图纸发现由PLU2芯片转换出来,SLP_SUS#信号没有,此信号由EC发出。
 file:///C:/Users/J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680/wps7.jpg
同时5V开启也是由此控制,客户急要,直接将3V待机与5V待机开启信号连在一起,故障解决!再放了一晚上也能正常开机了!file:///C:/Users/J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680/wps8.jpg  file:///C:/Users/J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680/wps9.png  file:///C:/Users/J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680/wps10.png  file:///C:/Users/J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680/wps11.png  file:///C:/Users/J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680/wps12.png

原厂BIOS好用,附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感谢,又是一次完美的学习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又是一次完美的学习经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