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见识了 主板上还有这样的三端稳压

楼主(2023-12-30):
这是一张昂达的b150主板。它的待机稳压芯片跟1117 形状一样 但是管脚却不一样。 1进 2地 3出。无调压3.3固定。因为输出电压有点低 我就拆掉了 后来 找不到了气死 都来不及看什么型号。

网友A:
只能说你见识少,90%的主板都有这个芯片,就是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见识少,90%的主板都有这个芯片,就是1117

和常见的117 管脚排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