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40s不开机维修思路

楼主(2023-12-30):
电脑开机没反应,无待机电流,于是测量Q9,电源19.5正常,

接下来测量Q36脚S级19.5v正常,D级只有19v不正常。明显没有饱和道通。测量G级正常应该是25V,发现只有9v,明显不正常

Q36脚G级是通过U101的74脚产生,thinkpad专用芯片。他的产生条件为三个,1:供电。测量正常,2:电池电压检测,正常3:系统供电5v正常,,测量只有vcc5m不正常,于是查找他的问题

系统供电5V是通过U41产生,供电和稳压器输出正常,EN不正常,于是查找问题

开启是有U101 95脚产生,测量为0v,量对地阻值正常,测量96脚为3.3V,它是由u101稳压器101脚产生,直接短接95与96,问题解决维修完成

网友A:
有图,有过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过程,高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2025-10-20):
分析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