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主板 点不亮,不跑马,PCI没有时钟电压

楼主(2023-12-31):
大佬们,这个主板不跑马,测试没有短路之后我就上电跑马,经测试PCIE A13有电压,但是PCI的B16都没有电压,可以判断是时钟芯片坏吗

网友A:
好聪明,好好的pci诊断卡不用偏偏用pcie,如果有蜂鸣器那就听有没有报警,如果有示波器那就抓bios的1脚波波,如果有图纸那就按时序查电压,没有图纸也是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聪明,好好的pci诊断卡不用偏偏用pcie,如果有蜂鸣器那就听有没有报警,如果有示波器那就抓bios的1脚波波,如果有图纸那就按时序查电压,没有图纸也是查电压。

新手刚上手

多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刚上手 多谢大佬

当年的老主板都是pci诊断卡,你用pcie槽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老主板都是pci诊断卡,你用pcie槽不跑码的。

PCI也试了,也不跑

网友:
先查下VRMPWRGD  有没有3.3V

网友:
G31的还在用?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应那句话,修的不是主板是情怀

网友:
这个板收废品的都不要,拿来练手可以

网友:
烊桥试试看吧。

网友:
先测试各路供电正常吗?

网友:
练手这个已经没有价值了

网友D:
这种老板子修来干嘛

网友:
很多年没看到这款经典主板了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板子修来干嘛

家里的,拿来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