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95t0-d02a笔记本键盘部分按键不好用

楼主(2023-12-31):
键盘座子看了没问题,看图纸键盘是直通ec的,难不成ec坏了,这机器之前进过水,不过腐蚀的不多,要不然还能是键盘通ec的线路出问题了?机器是神舟zx8 处理器84002060显卡

网友:
没人回负,估计是有难度

网友:
肯定先怀疑键盘坏

网友:
打值全部通了EC就先换键盘试啊

网友:
修好了,键盘接口到南桥断线了,飞了一根线完美解决

网友:
这种键盘受热之后会有部分按键不能用,放一段时间就能用。
主板是好的,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