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笔记本电池上面这两个正方形金属片是什么作用? 有无专家知道?

楼主(2023-12-31):
电池左右两边有正方形金属片,刚好D壳那又有两个磁铁。不明白这两个金属片的作用。

很少见这个金属,突然发现,很好奇。。。

网友A:
相吸,起固定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吸,起固定作用吧

D壳磁铁磁性很弱,如果是相吸,感觉很牵强。如果为了稳定,正常都是用强磁磁铁。而且有4个螺丝固定,感觉没必要。

网友:
磁性铁,估计是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