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106KF调整程序

楼主(2023-12-31):
爱普生LQ-106KF调整程序,20块钱买的

网友:
忘了说,这个程序要在XP或者是WIN7-32位系统下运行

网友A:
首先这个软件已经有了平台有人发不过了 然后都不发教程 其次就是根本不需要软件直接按键操作就行了

网友:
590k或者136kw2的调整软件有吗

网友(2024-05-01):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软件已经有了平台有人发不过了 然后都不发教程 其次就是根本不需要软件直接按键操作就行了

不需要软件怎么操作,可以说一下操作方法吗 ,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