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除了型号不一样 你能看出这两张主板有不同吗

楼主(2023-12-31):
收的两张板 技嘉b150和b250 d2vx si。 一对比 孪生兄弟啊 除了型号标注 一个150 一个250 其余完全一模一样。更奇怪的是这个主板显示方面都只有单个dvi输出.
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从没见过单dvi的主板 挖矿你又不行。
主板
技嘉

网友:
带si就是供货给网吧的 供电一样桥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用料不一样

网友:
不同地方主要是在桥附近的那些电阻电容及晶振摆放方向。

网友:
一个是网吧专供的型号,可以直接支持无盘的

网友:
就是桥不一样,然后呢bios不一样,再然后呢250的桥可以装在b150上

网友:
b250这种好像还专供给装机商的 连技嘉网站都找不到这个型号 我看到过一部魔改机 就是用这种技嘉b250的

网友:
代工的工厂也不一样,用料也不一样。

网友:
(最后)下面的一块板子就好些。

网友:
cpu风扇那里有个八角芯片

网友:
一块好一些,稳定性不一样吧

网友:
用了相同的版型。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华硕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