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电脑B460,白屏-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3-12-31):
     在修一台联想的B640的笔记本电脑时,用户的问题是电脑白屏。我检查发现2,3脚没有屏供电,然后就发现是图中红框框柱的5脚块,没有输出3.3V屏供电。但是5脚块有输入。所以就换了一个一样大小的5脚块(上面的丝印不一样),一开始没插屏测试,发现屏供电有了,但是在持续降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插屏测试了,发现还是白屏,再量屏供电发现,5脚块又不输出了。就直接接了一根线到2,3脚,然后插屏测试就不白屏了(这方法是看论坛中学的,说可以这样做),只是在开机过程中,没显示开机logo前,屏会有细微的闪烁。但不严重,就这样装机了。

网友:
B460好老的设备了

网友:
为什么我第一次发帖就遇到不良信息的警告啊,分段发都没问题,结果合一起发就不行,心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