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楼主(2023-12-31):
  结果装好机,再测试一遍时,电脑启动之后,响了一下,就不亮了,看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但是按开机键不触发了(也不知道是装机时哪里出了问题)。于是又拆开电脑检查。先是检查了19V适配器输入,一直到公共点都是有19V的,然后检查开关键座,有3.3V供电,检查开关按键,按下时3.3V会降为低电平,检查按键排线没有断线,然后又检查待机3V,5V,发现没有3,5V。检查待机芯片,发现待机芯片供电端正常,就换了待机芯片,然后3.5V就出来了,接着接可调电源测试,依旧是不触发。然后先是换了一下南桥的晶振,(找了个上面水印一样的,不知道不一样的能不能换),然后测试依然不触发。再接着检查EC,(这时候找了一张时序图,对着修,那张图忘了放哪了,就放这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