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土炮干9300h拆拆u后续,重新安装后正常点亮了

楼主(2023-12-31):
CPU重做了几次,前面焊接的时候如图1所示,底部最高开到330了,上面最高开到了310度,做好后看了看CPU宽边那边翘起来了,后来又加热过几次没有效果,待机0.025.触发后卡电流0.27不动,不用想电压都没出来,反复加热了4次,这样不行啊,为啥子会这样子?想想我的土炮?没有做到bga焊台的全局温度,怎么办?突然看到了明纬电源壳子?灵光一闪,有了,好吧加热了一次好像没有效果,因为已经翘边了,必须要压着CPU才行,手压会抖而且力度不好控制,想到以前拆的变频器的磁环,重量刚刚好直接放CPU上一起加热,上面没有加热了,底下460度吧,内部肯定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吹到锡球下去了一点再等一会,冷了再取下来,测试电流0.8跳到1.1,拔电源上散热再开机,最高跳到1.3安掉电了咋回事?,不死心再开一次,电流又跳1.3掉到0.8然后又跳到1.3然后亮屏了

闲鱼220买的CPU,居然可以亮机,装机测试有问题再来跟帖,感谢论坛大神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开机了,没有独显,

网友:
艺高胆大……高手在民间

网友:
现在只能单通道和集显使用,不知道是CPU的问题还是没焊好,加焊了5次还是一样的症状,测试单通道亮屏的通道开机,显卡和显存电压出来一下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亮屏的通道卡0.9安不动,不想搞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驱动装不上所以没有独显,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休眠后唤醒会没有声音

网友:
牛逼plus,给你点赞

网友B:
我一开始就说CPU翘不代表CPU不行啊  其实跟设备有关系,图示设备搞到亮机,已经很棒了。如果给你个卓茂5860  相信CPU会干的更好。只能单通道和集显使用,大概率是没焊好。加焊不行就别加焊了,容易干坏U。 要拆下来重新植球再试。 植球要用0.45锡球搞的

网友:
买个底部加热台就可以了,上面大炮,大炮2000w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就说CPU翘不代表CPU不行啊  其实跟设备有关系,图示设备搞到亮机,已经很棒了。如果给你个卓茂5860  相信CPU会干的更好。只能单通道和集显使用,大概率是没焊好。加焊不行就别加焊了,容易干坏U。 要拆下来重新植球再试。 植球要用0.45锡球搞的

有锡球,但是没有钢网,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网友C:
下面也加热保温焊接成功率更高更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也加热保温焊接成功率更高更好焊

对,后面改进的方法非常好用,下面保温恒温操作非常好

网友A:
我已经改了集显使用,就是休眠后唤醒会没有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几天重装系统试试看,开机总是提醒下图这个,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
工具呀,我是没那精力,不然要买很多工具,。BGA。

网友D:
夕阳产业,是不想投入过多资金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夕阳产业,是不想投入过多资金在里面了

业余爱好,不想买那么贵的bga焊台了,做个办公本还可以吧,

网友:
人才啊,双风枪

网友:
谢谢洗牙米产业!!!!

网友:
不知道下边用那种加热平台会什么效果。楼主好胆量

网友:
牛逼啊,大神,6666

网友:
业余选手只能用土炮,我也是用这种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改了集显使用,就是休眠后唤醒会没有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几天重装系统试试看,开机总是提醒下图这个,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吗?

换了系统后,休眠唤醒后没有问题了,现在就是没独显和单通道使用

网友:
牛逼克拉斯,这样受热不均匀,能成功才怪

网友:
楼主牛逼啊,堪比非洲土著修手机。

网友E:
这样反反复复的加热难道主板没有变形吗?

网友:
这操作,就是很牛啊

网友:
高手,土炮也能做cpu,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F:
要那个大功率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休眠后唤醒会没有声音

其实底下用ppr热熔器恒温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热熔器比风枪面积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那个大功率风枪?

必须要的,风力足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反反复复的加热难道主板没有变形吗?

目测没有变形,反正加热了至少有10次吧

网友:
啊  这都可以   真心的膜拜

网友:
咸鱼赌的就没好用过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2024-02-07):
底板要搞个支撑的,你这个没有红外预热,直接上下热风,板子没有支撑是容易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