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V转12V 8脚芯片求型号

楼主(2023-12-31):
一个16口全千兆POE交换机,DC转Dc芯片有输入没输出。
芯片打磨了,看不到型号,但从风扇的工作电压看是输出12v的。
特请教下各位高手,型号是多少?

周边电路引脚图如下:

芯片的输入和输出都有一个63V 220UF的电容滤波,都鼓了,没相同的换。
图一,是我用二个50V 470UF的串联试机的。

网友:
搞个降压模块代换呗

网友:
降压模块,不知要用多大功率的?
明天用可调电源试下看,

网友A:
交换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型号是什么?

你说它是三无产品吧,它还用了5年多了才坏。

网友:
你这个电路图画的有问题 看不出哪个是输出脚

网友:
图画错了,没电感,输出电容也画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