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外星人M15 R6 LA-K452P 宝买开机快 三个BIOS

楼主(2023-12-31):
dell外星人M15 R6 LA-K452P 宝买开机快 三个BIOS

外星人 M15 R6 LA-K452P 买的 OK.zip

网友:
三个BIOS一起 只刷32M

网友:
网上三家都下载了刷上不亮 ,没办法才出钱买的 开机几秒就亮了

网友A:
我的FT809F只读到2M的,是怎么回事?怎么读取32M的,BIOS芯片型号是25Q16JWS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T809F只读到2M的,是怎么回事?怎么读取32M的,BIOS芯片型号是25Q16JWSIO

我的也是外星人版号一样

网友:
我的外星人版号一样,但读取的BIOS只是2M,32M的是怎么读取出来的?看到请回复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
BIOS芯片型号是25Q16JWSIO

网友:
读取到的是2M,不管它,直接写入32M的,是这样操作吗?谢谢

网友(2024-03-21):
DELL G15-511  LA-K452P 1.0 刷了不上电

网友(2024-05-09):
回馈涮新后的状态。la-k452p 版号一样,机型一样戴尔外星人M15-R6 本来是显示的,提示CPU风扇不转,能进系统可以使用的电脑,涮了你这个32M 开机会自己上电跳变一会后关机两次,然后再开机电流还是会跳变到3A左右反复跳,不显示。风扇会狂转,但是CPU风扇也是不转,不显示,风扇换过新的一样,我又涮回原机BIOS还是一样,但是可以显示。说明不是BIOS坏,但是楼主这个我涮上是不显示的

网友(2024-07-04):
亲测妙亮好用

网友(2024-10-25):
这个BIOS好用,我的刷了就好开机也快,我的之前是用几天不能开机就是不触发,然后把内置电池拔了再插上就可以正常开机,再测试一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I7 11代的,原来是拔电池才能开机,刷了32M的开机没显示,刷回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2025-06-27):
下载失败 链接失效了吧

网友:
这bios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