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61使用中关机,开关几次后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3-12-31):
两台IBM T61,一台普分,一台高分,普分的使用中出现花屏,高分的显示效果有点暗黄,就把两台合成了一下,凑成一台比较好一点的,没多长时间,使用中关机了,网上搜了一圈,按照https://blog.csdn.net/zhenwenxian/article/details/5939732提到的方法,试了一下,果然有效,装起来后,又不能开机了,搁到一边挺长时间后,翻出来照着图纸测了一阵,再结合网上找的资料,查到原来是用于产生VDD15的D62坏了。

D62所在区域

更换D62前

更换D62后
曾试着短接标记1的地方,期望-pwrshutdown能借助-SHUTDOWN为高电平,结果发现-SHUTDOWN也被拉低了,估计短接后,割断-pwrshutdown与46脚的连接也行,既然VDD15输出不正确,还是换件比较好

回顾整个过程,感觉比较有迷惑性的地方是-pwrshutdown 加电后本来是低电平的,在测量时,表笔触到 -pwrshutdown 关联的管脚或测试点时,-pwrshutdown变成高电平,后来偶然发现这一点后,不直接测 -pwrshutdown,改测 VINT20 VCC5M等,只要这些电压正常,-pwrshutdown就没问题。

原因找到了,修起来还是有点忐忑,先是用30W的烙铁拆坏的二极管,试了一阵,感觉搞不动,换成风枪一边吹,同时用烙铁试着挑,成功取下。换新的时候,风枪一吹,直接跑掉了,后来用镊子夹住在焊油里蘸了一下,用棉签沾了一点焊油,涂抹在需要焊的地方,费了半天劲,终于吹上了,量了一下,没问题,VCC5M正常,接电源后,风扇转动,装起来试机正常,多出来10多颗螺丝,-_-||

网友:
这个也算是古董级,跨越了CPU的13个级别。

网友:
真的是老古董了,居然还有在使用的

网友:
确实是老古董了,这种方屏的电脑看习惯了,也没觉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