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经验,想和大家讨论

楼主(2023-12-31):
一块华硕的Z68主板,不跑码,偶尔很久不开机开一次会跑22、15、19、20等码,但是按重启没反应,复位灯常亮。CPU发热供电应该没问题,也刷了bios。

经过分析和测量,有以下的测量电压:
CPU供电:1.3V,不知道为什么高,有可能是因为用万用表测的
内存:1.5V
桥:1.05V
VCCIO:1.1V
同时VRMPWRGD,DRAMPWRGD,CPUPWRGD等都有信号:
VRMPWRGD:2.9V
DRAMPWRGD:1.6V
CPUPWRGD:1.2V
PCI-E时钟两个簧片有0.4V的电压
PCI-E复位簧片有2.9V的电压
PCI的B16簧片:1.5V
BIOS第8脚:3V
但目前发现了个奇怪的点,A_Z_RST,也就是声卡的复位信号是没有出来的,这个信号直接联系到桥,我想问一下桥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这个信号呢?另外THERMRIP有1.2V的电压,但是有个H_THERM_CPU+很奇怪,总是在跳变,0.3V-0.9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24-1-2 04:07):
现在还发现VCCIO的两相供电中,有一相上下管的控制脚是加起来12V的,其中下管是10.5V,上管是1.5V,但是另一相的上管只有0.5V,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不是每一相有微调的还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现在又发现桥的25M晶振并没有起振,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A:
复位2.9v的话电压低,你还是得查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2.9v的话电压低,你还是得查复位。

PCI的B16有1.5v倒是挺正常的,你确定这个2.9不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I的B16有1.5v倒是挺正常的,你确定这个2.9不正常吗?

那你跟我说pcie a11复位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跟我说pcie a11复位正常电压是多少?

我记得应该是3.3

网友A:
那你自己写2.9V,那算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自己写2.9V,那算不算正常?

原来如此,我晚上去检查一下复位信号,希望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自己写2.9V,那算不算正常?

三组pcie插槽,有一组是2.9v,另外两组是3.5v,看来这个好像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组pcie插槽,有一组是2.9v,另外两组是3.5v,看来这个好像真有问题。

根据图纸细查有问题的那一组

网友C:
PCI-E有一组2.9V电压,另两组3.5V电压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路过的,偷点经验,
看了回复的师傅们,学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自己写2.9V,那算不算正常?

我看了一下我有个同系列的华硕主板,确实第一个PCIE显卡插槽就是比其他的电压低的,我的这个2.9v很大原因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换了另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就回到3.3V了,另外两组PCIE是3.4V,还是卡码或者不跑码,原因不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有一组2.9V电压,另两组3.5V电压肯定是不对的。

我看了一下我有个同系列的华硕主板,确实第一个PCIE显卡插槽就是比其他的电压低的,我的这个2.9v很大原因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换了另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就回到3.3V了,另外两组PCIE是3.4V,还是卡码或者不跑码,原因不在这里。

网友:
现在还发现VCCIO的两相供电中,有一相上下管的控制脚是加起来12V的,其中下管是10.5V,上管是1.5V,但是另一相的上管只有0.5V,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不是每一相有微调的还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我写了,已经刷过了。

网友:
初学者   感觉好难哦

网友:
华硕V星主板难搞

。已经搞的我头破血流。基本一测常测电压都正常。太难了。基本都找不到答案。出的问题都不是电压,每次我都把问题归给桥,但又桥没问题。反复折磨。

网友D:
CPU供电应该还有一个1.8V的供电检测下,插上小喇叭,不插内存有提示声音,一般认为,主板和CPU已经工作后。检查集显供电,或加上独立显卡试下

网友:
根据图纸细查有问题的那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应该还有一个1.8V的供电检测下,插上小喇叭,不插内存有提示声音,一般认为,主板和CPU已经工作后。 ...

那个1.8PPL也是正常的,插显卡也不行。集显供电是哪个我也不知道,不是VCORE就是VAUX,这两个还都有电压。

网友E:
修板还得有思路啊!我肯定是先确认CPU供电1.3异常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还得有思路啊!我肯定是先确认CPU供电1.3异常的问题

打了都有波形啊,而且跑码。

网友F:
试试独显插X16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独显插X16有惊喜!

没用。。。。。

网友F:
S_DAC_IREF有电压没?

网友(点评):
我查一下

网友(点评):
S_DAC_IREF没有这个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S_DAC_IREF有电压没?

刚修了张p8h77-v,初始故障类似。刷了几版BIOS后,测集显电压0.465V,诊断卡不跑码,4个核显口都不亮,唯独X16独显能点亮,其余PCIE不亮(但测量PCI/PCIE复位时钟阻值电压均没异常),进系统发现网卡无识别,声卡正常,BIOS里开启核显可看到核显驱动正常。当时也一度怀疑桥某模块有问题,遂重点检查集显线路,测量发现RGB没电压,行场电压正常,追查发现有vccDAC3.3但DAC_IREF无电压(正常0.5V左右),最后跑O_RSMRST#_R信号线路得以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修了张p8h77-v,初始故障类似。刷了几版BIOS后,测集显电压0.465V,诊断卡不跑码,4个核显口都不亮,唯 ...

我这个是插了显卡也不亮。你的故障也是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插了显卡也不亮。你的故障也是有复位不跑码?

是的,PCI PCIEX8 X1的复位时钟都有,不跑码,X16能点亮也不跑码,最后修好后就可以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PCI PCIEX8 X1的复位时钟都有,不跑码,X16能点亮也不跑码,最后修好后就可以跑码了。

我这个RSMRST是有3.3v的,用显卡也点不亮,偶尔会跑码,一般都不跑码。现在换了IO,把声卡网卡都拆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