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提示没有电源插入维修

楼主(2023-12-31):
开机有一行英文字母,意思是没有电源插入,本来以为是秒杀的小问题,十分钟搞定的,如果搞了差不多两小时。
开始测量外接供电的检测脚,发现两个阻值都是正常的。
这张卡是公版的680,完全找不到图纸相似的也没有,只能跑电路。
最夸张的事情来了,跑了半天,连接了一堆电阻三极管mos管,背面正面都有。
特别难分辨出gpio的信号,其他一般的显卡只要跑到相连的地方,那一小圈子里面的电阻三极管MOS管一类的就是gpio信号了。
这张卡正反面都有,零零散散的,打开图纸软件研究了半天770 780 680 670这些图纸,终于可以确定位置了,发现有一个供电的检测电压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时候无语的事情又来了,那些图纸边上都有一个3.3v上拉电阻,这个公版的边上的电阻都不是的,跑了半天的电路,终于找到了这个电阻位置还是在背面。
测量发现完全没有阻值了,好像断了也没有烧毁的痕迹,发现一端有3.3,另一端完全没电压。
换了个10k的电阻,3.3伏终于过来了,另外一组供电的检测终于有电压了,上机也正常了。
这种公版的太恶心了,电路设计的太拉了,一会儿正面,一会儿反面,品牌图纸电路基本上都在一个范围内,这个玩意儿要找半天,花了一两个小时才搞好。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网友:
原来一直以为这种故障是独立供电问题,结果板卡故障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