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助~惠普277打印有条纹和竖线

楼主(2024-01-01):
从客户那回收的打印机,原来打印效果不好,回来换了一套硒鼓,打印检测页效果可以,但是打印配置报告上面有一条浅色条纹,一页有一页没有,打印文档会出现一条黄色竖线。对打印机维修不是太精通,接下来是清洁激光器还是换硒鼓试下,麻烦老师傅给个维修方向。

网友:
先用卡纸大法缩小故障范围了

网友:
又换一套硒鼓后正常

网友:
换套好点的硒鼓吧,某宝那些便宜的硒鼓搞死人

网友(2024-04-07):
这机器没修过,别的机器这毛病经常遇到。
把硒鼓拆出来,硒鼓,充电辊,清洁辊,都用洗涤灵或者洗手液,好好洗洗。把刮板擦干净,转印带那边的废粉盒也清理一下,(转印带可别清洗)。

这种毛病经常遇到,一般的都这么修好的,修不好就换鼓换充电辊了,你能不能洗好,就看你自己了。

有的鼓太老的,就起皮了,用水一冲就掉了,然后那地方就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