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11H4-AI ACER H11H4-AM 此主板刷好网卡不见,求助

楼主(2024-01-01):
ACER H11H4-AI    ACER H11H4-AM  此主板刷好网卡不见,求助    我有两张    都是刷完之后没有网卡了,原BIOS,被我删了,实在尴尬,有没有大神能搞定,,这主板网卡在BIOS里面,MAC应该就是主板上面的序号,刚好12位 9C 6B开头的,研究了老半天,没搞定,求大神,,大神能搞定,联系我,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另有奖励。感谢。

网友A:
ACER H11H4-AI  IC LAN RTL811H

网友:
ACER H11H4-AM  IC LAN RTL8111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H11H4-AI  IC LAN RTL811H

什么意思,我电脑能开机,就 是刷了BIOS之后网卡不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778-1-1.html

这个没用的,刷完BIOS  网卡在系统里面是没有的

网友(2024-03-03):
我的也是,刷完没有网卡

网友(2024-07-05):
编程器魔改失败,此主板不清楚哪里是不是有加密